不要在雷上做**了

楼主(2008-06-27):
1.最近南方地区暴雨,曾经报道了一个广西的中学生下雨时使用手机边充电边听音乐,结果被雷电击死了。这样的垃圾充电器简直是害人!
    原本手机充电器的输入和输出应该能耐受一定高压的,打雷最多也就把充电器的前端击坏,不可能穿透变压器伤害人(况且市电在进入用户住宅前都有前级防雷器)。
2.最近还报道了某牌子的电视机用户花6kRMB买回没有几天就不工作,维修人员给的结论是被雷击坏电源,公司不负责。但是作为一般的常识,电子产品应该具有一定的抗雷击措施和功能。这家公司的电视机电源可能为尽量降低成本,连一个压敏电阻都不舍得放。
........

   在此,倡议广大电子工程师进行产品设计时能为他人的生命和人身安全着想,不要一味追求低成本而设计垃圾产品。

网友A:
不错

需过FCC Part68.GR1089雷击测试,测试项目:
1. SURGE 雷击浪涌测试 IEC61000-4-5 ITU-T K.20/K.21 系列标准
2. 电力线感应 碰触 ITUT-T K 系列标准
3. ESD静电测试 IEC61000-4-2
4. 10/1000μs 雷击浪涌测试

网友B:
直接雷击是什么办法都没有用的。

一个雷可以把一棵树打倒。电子产品有什么办法呢。
把你的板上铜打飞到渣都看不到,什么ICE61000-X-X标准也没用。

网友A:
直接雷是SURGE中的一类

规范设计的供电线路,都有防雷线,因此供电线上是感应雷,强度远没有直接雷那么大。

如果雷击点靠近用户端,没有防雷线的部位,那是防不胜防

网友C:
KAO,LZ到底懂不懂?

雷击的能量那么高,打死人、打坏电源有什么稀奇的?
上十公里的空气都击穿了,充电器里那么点间隙怎么就“不可能穿透变压器伤害人”了?

一个雷可以把一棵树打倒炸裂,打中人可以把人完全烤焦,“被雷击坏电源”又有什么稀奇的?

真被雷击打中了线路,你就算装再多的“压敏电阻”还不也得坏?
只不过是坏的范围多宽罢了。

被 直接雷击中的话,随便就是几千上万A的电流,你就算有防雷接地有能有多大用?想想几千A电流时地线上有多高的压降看!

当然,有正确的防雷电路和防雷措施可以非常明显的减小雷击时的损坏率喝损坏范围,但绝对不可能100%的保证设备不会损坏!

网友C:
真说到防雷,象我们公司设计出厂的可以说是完全不惜代价

但绝对不可能做到100%的
因为雷击的能量实在是太大了,可以说没有任何元器件能够承受!

不想打字了,不说了...

网友A:
直接雷发生在用户线上是灾难性的

直接雷基本无法有效防护,但间接雷还是可以防护的

共模、差模滹波+TVS组成的二级防护,可将感应雷有效抑制

当然,有效的地线是必不可少

网友A:
直接雷防护

用火花放电器+共模&差模也许也有一定抑制

网友A:
很久很久以前

《电子报》有介绍一种反手结,类似于空心共模电感。
当时吵得不亦乐乎...

网友D:
PowerAnts 还记得电子报的事?

还有:
电子增高器
保险王

保险王的官司居然输了,赔了100万,太冤了!

网友C:
呵呵,当年,电子报引发的争论还真不少

可惜当时用互联网的基本上没有几个,根本就争不起来
只能以报纸作为媒体由主编 导着走...

网友E:
楼主出发点是好的

不过拿的例子就太不靠普了。

网友F:
设计产品多考虑一下,要让老百姓受益!

支持版主!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也只是提提倡议

希望各位工程师在设计电子产品的时候能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能多为用户着想一些.

楼主:
直击雷确实没有办法防

防直击雷一般都是采用避雷针之类的避雷器,一般情况下220V市电只受到感应雷的侵袭。而市电在进入建筑物的时候都有一级、二级防雷器,感应雷经过这些SPD以后能量衰减非常大,正常情况下不至于有大于1kV的高压。如果电子产品设计的好,用户端口和220V高压端耐受1kV的指标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产品设计中也要特别注意垃圾电容

一般电子元件市场卖的大部分电解电容/钽电容都是国产的,属于品质较差的东西。

最近设计一个产品,当初没有对电解电容的选择太留意,选择了市场上卖的105摄氏度、理论寿命为5000小时的电解电容,后来把产品放到80摄氏度的烤箱中进行高温寿命测试,结果大部分电解电容只运行120-150小时就爆炸或鼓屁股(而产品本身要求80摄氏度寿命要能达到500小时的)!后来换用红宝石105摄氏度的电容,连续工作600小时没有出问题。

后来仔细回忆过,办公室里的PC机好象平均每抬机器基本上2-3年就换一个电源;由于死心,一连拆了三只不工作的PC机电源,发现每只都有电容爆裂,电解液泄漏的现象。

网友G:
RE????

是呀为什么国产的东西那么差呢,难道真的是我们的设计人员不如外国的????
难道我们国家的工程师就搞不出好东西........

网友H:
hehe

那是巧合,要是遇到那样的问题,充电器做的再好也会被电死的!

网友I:

LZ的意思是大家尽人意...能做到的都尽力去做.
强雷(直劈到的谁也没门)就算了,这机率也不大(你不会是在雷州吧,如果是我也没法说).
弱的,耦合过来的小能量还是很有可能的.....

大家继续.

网友J:
楼主说的似乎有道理。垃圾不垃圾用雷击说事有点大了。

5月份,一次雷击时我的三菱变频器,若干串口模块,若干显示仪表,都被雷击坏了,用户家属区3台电脑,若干电视机被击坏。
不知道要达到楼主说的。不是每个模块前都必须要加抗雷模块,哪容量又改选多大?

楼主:
与人体接触较频繁的用电器

(1)留出3-6mm爬电距离是必要的(具体可参考欧洲和美国相关标准);
(2)累计最小20kA通流容量(波形8/20uS)应该具备;

查看了好几个PC机的电源,输入部分除了遏流圈之外很少见到其他SPD。连续拆了4个品牌的PC机电源,只有两种使用了两只7k271压敏电阻串联保护(7k271的压敏电阻只有6-7kA的理论通流容量);电视机的开关电源还没有去拆开看过,不过一个专门为VCD机提供配套开关电源的厂的老工程师曾经和我讨论过怎么样把一只240W的电源控制器的价钱控制到2.5RMB以下的问题。由此,可以分析追求低成本才是他们的目的。
想想吧,一只1000uF/50V的品牌电容就要2RMB左右,而一只开关电源控制器成本要控制在2.5RMB以下是什么概念?

楼主:
市电输入端对人和设备危害比较大

个人认为与人身安全密切相关的用电器的大部分危险来源都是220V交流线,而设备运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引起故障后灾难性后果产生点也经常发生在市电端口上。设计人员在产品设计的时候应该在市电输入端多下点工夫。

网友K:
防雷,作好各方面的准备

设计产品是要根据SOP作业哦,要符合各方面的保护措施,
并且在防雷防爆上尤其注意

网友L(2008-08-01):
CAO

这玩意跟工程师说没用
跟国家说去

网友M:
观念问题

前些日子我们学要一个终端。测试了几家产品。
都一个讲他们产品功能多强,设计多完美。
我随口问了一句:
你们这个产品给谁用的,他们一般什么情况下用,他们的使用习惯是什么?

呵呵,都蒙了,包括我我老大,我是刚去的。

网友N:
环境实验是保证

满足这个前提,就大大降低故障率

网友O:
防范比不防范好

   N年前,我坐在电脑边玩着,一个轰然低雷,我明显看到火光顺着电缆到了电脑机箱、显示器内部!立即整个片区停电,电力恢复后,无一家电视机幸免,至少有1000台吧,但是我打开电脑,开机等了很久之后一切如故。

网友P:
工程师都是给人打工的,垃圾不是设计出来的,是定义出来

老板定义的

直击雷,好像还没有什么电子产品需要防护这个的,碰到强大的,就好比轰炸机扔下一颗小炸*,拿什么防?

网友Q:
雷击和电子产品设计

如果真的是直接被雷击的话,那和电子产品没有什么直接关系,那么高的电压和电流,相信没有多少电子产品可以承受,就是航母被直接击中估计也完了,但是做为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严谨点,抱着对人负责的态度设计东西是应该的,我设计产品的时候不会为了省材料钱降低设计标准的,做人要讲职业道德,做技术的对可预见性的危险要多思考和多做措施,不是维修工,为了几十元就把人家好零件换了,就是我现在就觉得,在我们国家做一个普通人真不容易,买东西要防止假货,学习成鉴别专家,修东西怕被人骗,要变成家电专家,我们要走的路还很远啊!!!我现在是商人,但是我不唯利是图,道义放在中间,希望大家共勉!!!

网友R:
精益求精

发生这种事情,是设计的问题。

 相关链接:http://www.calmicro.com/products/overview.php

网友S:
不是中国电子工程师的设计水平不行

豆腐是豆腐价钱,肉是肉价钱.人家出豆腐价钱你会给肉给人家么?
像iPod和iPhone中国难倒设计不出?楼主典型的刚毕业的新手.
一边打雷一边充电一边听歌,我不知道他不去死谁去死!

楼主:
产品定位关键是大环境和经营理念决定

下图是我设计的一个产品,感应雷击容量参数如下:
耐受8/20uS波形10kV冲击10次;最大通流容量为130kA;未定义级(x);安装类别为野外(包括高山站);自动脱钩功能。

红线范围内的SPD元件成本为150RMB。

楼主:
其实电子产品的好坏拿雷电开刀并无太大过错

电源在一个电子产品中处于比较最关键的地位。电源品质直接决定整个产品的品质,在电源部分最容易造成损坏的因素是雷电(一般都是感应雷)、静电、设计技术和元件质量,前三者往往归类到EMC/EMI的范畴。产品的电源出问题往往会引起其它功能电路的连锁恶劣后果发生。
在PC显示器修理店中,大部分显示器损坏的原因是电源。而大部分电源又是因为开关电源控制器或其他IC被雷击坏,只有不到40%的故障是因为元件品质(如电容老化等)造成。
大部分显示器电源在抗雷击设计上,基本上除了使用一只扼流圈之外就不再使用其它SPD元件。而一只扼流圈能起到多少作用我们可以分析如下:在进行并联型多级SPD设计中,要求各级SPD之间的安装距离不小于5m(推荐是10m以上)。其原因是采用导线的电感反弹侵入脉冲波,使前级容易触发保护实现能量分流;在串联型SPD中,一般要求使用空心电感作为第一级与第二级之间的能量分流,且要求在100MHz频率下线圈电感能达到最少22uH。有一定磁性材料应用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大部分磁性材料的高频特性都比较差,这就是意味着虽然你插磁心材料的扼流圈在低频(10kHz,通常电子产品生产企业有这个带宽的电感检测仪器)测得的感量达到>1mH,而实际上对于100MHz的高频信号(我可以肯定大部分电子产品生产企业都没有可以达到100MHz带宽的电感测试设备)可能只有不到10uH。由此可见区区一只扼流圈做万能的SPD使用其实只是欺骗消费者的做法(因为扼流圈的成本很低)。

还有,如果大家留意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冒牌的PC机电源其实垃圾的一塌糊涂。在利益的驱使下,电源板的SPD和PFC元件根本就是空的,甚至还有包一驮铸铁充当PFC电感的做法......。

不想多说了,垃圾产品盛行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相关部门的责任。但是并不排除设计人员的技术水平、责任心和良知等因素。

网友T:
现实一点讲

做好品质
人性化设计
才是我们要多多考虑的

网友U:
不要一味地逃避

我学得遇到问题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怎么去解决他,那怕有再多的困难,如果一味着说现在科技水平还没有达到那种地步就去逃避的话,是不太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