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C34063,是否需要再加一个大电容和一个小电容

楼主(2008-07-04):
一般电路板的电源接入端接一个大电容和一个小电容,但是从MC34063的应用电路图中可以看到它的电源输入端已经加上了一个100uF的电容,是不是通常的电源接入端的大电容和小电容就不用加了

网友A:
与你的输出纹波大小有关,你可用这个小工具算一下

 MC34063计算器,自动设计软件.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914311377.rar

 <H3>MC34063或IRM03A接成标准的DC—DC</H3><H3>1:极性反转。2:升压。3:降压。三种典型电路时,外围元件参数的自动计算</H3>
使用方法:只要在左中部框中输入你想要的参数,然后点击“进行计算并且刷新电路图”按钮,它就可以自动给所有相关的外围元件参数和相对应的标准电路图纸,使设计DC—DC电路实现智能化高效化。关于警告:如果您输入的参数超过了34063的极限,它会自动弹出警告窗口提醒您更改它们。特殊输入:要设计极性反转电路请在输入或输出电压数字的前面加上负号,比如-5V。
这是一种用于DC-DC电源变换的集成电路,应用比较广泛,通用廉价易购。极性反转效率最高65%,升压效率最高90%,降压效率最高80%,变换效率和工作频率滤波电容等成正比。
另外,输出功率达不到要求的时候,比如>250~300MA时,可以通过外接扩功率管的方法扩大电流,双极型或MOS型  扩流管均可,计算公式和其他参数及其含义详见最下部详细介绍即可。输入电压 V 输出电压 V 输出电流 mA 输出电压波纹系数 mV(pp) 工作频率 kHz

外围元件标称含义和它们取值的计算公式:
Vout(输出电压)=1.25V(1+R1/R2)
Ct(定时电容):决定内部工作频率。Ct=0.000 004*Ton(工作频率)
Ipk=2*Iomax*T/toff
Rsc(限流电阻):决定输出电流。Rsc=0.33/Ipk
Lmin(电感):Lmin=(Vimin-Vces)*Ton/ Ipk
Co(滤波电容):决定输出电压波纹系数,Co=Io*ton/Vp-p(波纹系数)
固定值参数:
Vces=1.0V  ton/toff=(Vo+Vf-Vimin)/(Vimin-Vces)  Vimin:输入电压不稳定时的最小值
Vf=1.2V 快速开关二极管正向压降
其他手册参数:
 参数名称符号单位MC34063(美国Motorola公司)CW34063(国产)IRM03A(日本夏普公司)输入电压VinV2.5~40V2.5~40V2.5~40V输出电压VoutV1.25~40V1.25~40V1.25~40V最大输出电流IomaxA1.5A1.5A1.8A最高工作频率fkHz0.1~100KHZ0.1~100KHZ0.1~100KHZ功率PW1.25W1.25W0.9W工作温度Ta度0~70度0~70度0~70度
在实际应用中的注意:
1:快速开关二极管可以选用IN4148,在要求高效率的场合必须使用IN5819!
2:34063能承受的电压,即输入输出电压绝对值之和不能超过40V,否则不能安全稳定的工作。

网友B:
输出功率不大的话,可以不用

网友C:
要看输入的是什么电源,比如是AC整流还是开关电源、稳压电

其实也就是输入的纹波电压多大啦

反正不管怎么样保证任何时候输入都大于输出2V以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