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的小常识,谁知道?

楼主(2008-07-07):
其实我的问题很普通,也很常见,就是电力电子这一行的产品
或者设备的取电一般不是220V的市电嘛,那用三相的插头接到
我的设备上,一个头是火线L,一个头是零线N,还有一个是地线。
请问,我的设备的地,就是电路板上的大面积的敷地GND,
芯片的GND,和各个电源模块的GND,可不可以接在这个三相插头的地线上。
如果不能,怎么处理这个三相插头进来的地?电路板上的GND最后这么
处理,不会是悬空吧?谢谢!

网友A:
一般插头的地线都是接机壳并连接电路地的,但有隔离要求

注意:
     这个不能叫“三相插头”,最多叫“三脚插头”

网友B:
比如你的电脑,就是外壳接到三脚插头的GND上的。

网友C:
哦?

三脚插头的定义是:
L/N/大地-----注:不是GND.而是"大地"

一般金属外壳是要求接大地的---也就是接三脚插头的"大地".

而电子设备的GND和大地(外壳)不是直接连接的.之间用电容连接.

楼主:
谢谢,你们谁说的正确啊?

哦,我的电脑和示波器都是有个外部的地线标志接三脚插头的地线,
那个电路板的GND是不是就是大地?用电容怎么把GND和大地连接?
电路板的GND和大地有什么区别?

网友B:
电子设备的工作地接大地的设备多了去了……

楼主:
请问楼上?

如果我不想直接接大地,应该怎么隔离啊?
好象直接接大地对哪个什么设备的接地阻抗有影响吧?

楼主:
那个接地阻抗是怎么回事啊?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谢谢,可是有的设备要求有多少M的
接地阻抗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请问COMPUTER00那个设备的接地阻抗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