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功率的问题

楼主(2008-07-11):
小弟弄了个板子玩玩,现在遇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问题如下,盼望大虾们指点下;郁闷的很;
PNP的三极管TIP42C的,B级接3K/1W的电阻,E级接26V电源,C级接继电器(已加续流二极管)。现在发现电阻居然会发烫???按计算,电阻实际消耗功率约为0.25W,我用的是1W的啊。他凭什么就发烫啊,手不敢久摸的。极度郁闷呐,

楼主:
哪个大虾帮忙指点下吧

哪个大虾帮忙指点下吧!实在是想不通啊。没道理啊

网友A:
电阻有功率消耗就会发热

标称功率大的电阻,热阻小些而已,因而在同样的消耗功率下,温升就小些。

楼主:
谢谢指点

有功耗就会发热,可是我的散热条件极其的差,密封起来的,所以我才放大了四倍的功率。没地方散热的结果会不会导致功耗叠加,电阻最终烧掉为止啊???请教

网友A:
那要看多少度电阻才烧掉了。

对于1/4W的电阻,热阻为125℃/W,0.25W的功率,可以让它升高31℃。如果环境温度为40℃,那么它的温度为71℃,不会坏。

楼主:
明白了。呵呵。多谢

明白了。呵呵。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