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08-07-15):
(无正文)

网友A:
用欧姆表测量

接近电解电容测量情况:表笔接触后短时间有电流,表针摆动一下,然后逐渐回到零点(电阻无穷大)。但测量之后表笔反接并不会再次摆动,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恢复原来的状态,这与电解电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