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计成本PMOS选型,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8-07-19):
要求G极电压-5V的时候 PMOS开启并且 ID>=6A  输入电压20V 。

这样是不是必须选择VGS>25V的PMOS呢?请兄弟们推荐一款。价格不是问题。

网友A:
很多型号可供选择

以下这些P-MOS,Vgs均为+/-25V,Vth均为-3V,Ids均大于6A(-)
AP9435K
AP9563M
AP9585H
AP9575H
AP9563H
AP6679S
AP4407S
AP4407F

网友B:
楼主何必一定要局限于选择VGS>25V的PMOS呢!

何不在线路上稍做改动,在G极上加个简单的保护电路(就一个稳压二极管和一个电阻),这样不就没那么多限制了?
即使你选择VGS>25V的PMOS(最大的VGS基本就+/-30v),你也不能保证在开关机时或其他特殊情况时电源就没有超过30V的尖峰,不会把PMOS搞坏。
所以,即使用了VGS>25V的PMOS,这个保护电路还是有必要加的。

楼主:
hehe

lyjian  这个保护该怎么加呢

网友B:
G和S极接个大概15V的稳压二极管和一个电阻

G极再接个电阻到控制端

楼主:
OK

好的 谢谢lyj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