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80VAC输入的反激式开关电源用的MOS管

楼主(2008-07-21):
耐压要1500V左右,电流3A左右,各位大侠有没有型号推荐。
K2225太贵了。散新的要10块大洋。

网友A:
降低反激功率管电压应力的两个方向

1、反激变换器中,开管关承受的电压应力,由输入峰值电压、反射电压、漏感尖峰电压三部份叠加而成。合理降低占空比,可将反射电压控制在较低的水平;反激变压器的漏感控制在5%以内(做得好的2%也不难),合理设计RCD吸收回路,可降低漏感尖峰电压。正常的RCD参数要尽可能不消耗电感储能,C上的充放电曲线没有平台,然而从降低电压应力考验,C可取大一点,虽然会消耗一部份电感储能,但漏感尖峰会有一个充电平台,可有效抑制漏感尖峰。当然,这与效率有一点冲突,实际应用时,要在二者之间取一个折衷。
2、双管交叉正激的电路,搬到反激来用,漏感能量直接反馈回输入端,对效率的提高有很大帮助,并且,开关管的电压应力不超过输入电压,值得一试。

用第一种方案,如将反射电压限制在150V,漏感尖峰限制在50V,考虑输入上浮20%,至少需要1000V的管子,而且由于占空比比较小,系统效率比较低;
而用第二种方案,用两个800V的管子+2只FR107,最大占空比可达0.45,效率比较高

网友B:
用半桥不行吗?

一定要反激,也可以考虑双管反激,泄放变压器漏感储能更容易,但驱动比较麻烦。

网友C:
用半桥推挽吧

这样可以选耐压低得多的管子

楼主:
要较出6路,所以要用反激式

楼主:
TKS LS

第二种方案,可能电路要复杂些。当然我也不是很熟悉,管子驱动电路怎么解决。
因为我要求功率不高,峰值不会超过10W,太部分时间约5W左右。
第一种方案比较简洁,我想用MOS+3842来解决。参数可以用软件来算,现在主要问题在变压器方面也不知深圳有哪家厂做得好。电源要稳定连续工作三年以上。可能有难度,以前用AC220V输入电源模块,发现很少能连续工作三年的。很多不到二年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