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后滤波电解电容容量的计算

楼主(2008-07-21):
整流后滤波电解电容容量如何计算?根据纹波的大小如何确定?

网友A:
看到别人这么算的

设整流输出电流I,电压u。RC=T/3,T为电源周期,R=U/i.只能近似计算,

网友B:
能说清点吗

还是太懂

网友C:
顶,等高手解答

网友D:
简单估算,1A--1000μF,老早做OTL扩音机都这么算的

网友C:
十分感谢楼上的帮助,谢谢

只是如果不知道负载是多大也不好确定电容取值,如何大概知道负载大小呢

网友E(2008-10-05):
近似线性负载才这样算吧,如果非线性呢

近似线性负载才这样算吧,如果非线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