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电压调整芯片的“超”怪异问题求解!!!

楼主(2008-07-21):
我的PCB板中用到了5V->2.5V和5V->3.3V的LDO各一只。

通电前,分别测量5v输入与地阻值0.7K,2.5v输出与地阻值14K, 3.3V输出与地阻值45K。通电后,测量2.5V输出正常,但3.3V那个片子输出只有1.6V左右,且3.3V的LDO片子奇热。但,当把这个片子的输出管脚悬空去测量时,输出却正常,片子也不烫了。

所用的片子是LT的LT1963-2.5和LT1963-3.3。

请教高手指点,谢谢!在线ing...

网友A:
测量电阻,不等于实际消耗功率

楼主:
如果负载过重,该如何解决呢?

如果负载过重,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B:
都不检查3.3V的负载是否短路的么?

都不检查3.3V的负载是否短路的么?

如果没有检查过电路的正确与否就说ldo有问题,不知道应该再怎么说下去了……

网友C:
回楼上,什么叫:3.3V输出与地阻值45K

楼主的描述里有这句:3.3V输出与地阻值45K。
如果还考虑3.3V的负载是否短路,那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再怎么说下去了……

网友D:
带电与不带电阻值不同

晶体管带电与不带电阻值不样的,带电的实际电阻远小于不上电的电阻.楼主测的3.3V的输出对地电阻45K,并不能作为不短路的依据.最好测他的输出电流是否增大,如果增大有可能短路,也可能是输出电路的动态特性发生改变.如果没增大,可能IC不行.

网友C:
再回楼上

人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空载没有问题。
再问一个,这里发言的人到底是否真的了解:
什么是LATCH-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