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数字电位器设计可调DC电源

楼主(2008-07-22):
    因为做耐久性试验设备的原因,需要用到可调的直流电源输出,一般是0~40V左右,但因为用电位器调节方式的可靠性不大好,所以萌发了这样的方案:
    用317抵消317的1.25V输出电压下限,让调节可以从0V开始;
    用数字电位器作调节器件,经计算,如果R1=488.2欧(用1k精密多圈电位器实现),数字电位器的总阻值为10k,256级,那么,每级的步进则为0.1V;

    现在请教大虾,这样的方案可行吗?
    在设计时还应该考虑什么问题?
    如果可行,请推荐一种数字电位器IC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