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的问题

楼主(2008-07-22):
我的系统的地和电脑的地通过232想连,
每次系统断电以后VCC都不能回零,怎么办?

网友A:
加电源监控IC

网友B:
你应该先找到VCC不能回零的原因再做别的

楼主:
就是找不到嘛,可能有那些原因呢?

网友C:
我可以提供电压检测IC

确实可以采用电压检测IC(掉电检测,具有电压滞洄功能)
对应型号:FS5808,FS5809
网站:www.forth-semi.com

当然了也可以加泻放

网友D:
没事,

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一个蓄电池在充电饱和过程中是长亮的,但是一但断电后,要在几秒钟后回零,所以有一个缓和的作用,不必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