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电路问题,急!!!

楼主(2008-07-25):
我的电源电路图如下,为12V-5V的DC-DC降压电路。D8为续流二极管,L4为输出电感。各原件已尽量靠近DC-DC,布线也做了加粗处理。可是输出却不到2V,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为什么,这样的布局有问题吗??
右上为输入,左下为输出。

楼主:
怎么看不见图呢

http://d:我的文档桌面未命名.jpg

网友A:
晕……你用的是死马芯片?给个完整点的电路图吧

另外,你的负载电流多大?输入电压够吗?

网友B:
这样的问题本来就不想得到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