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日光灯电源电路图

楼主(2008-07-26):
   大家来分析一下图中的IC是什么型号?咋一看来好像是Top swith 的电源IC,这款IC的恒流效果非常好,发热量少.

楼主:
图纸在这

网友A:
大家一起来看啊

通过RTC,控制后续电路,U2为光电耦合器,C1为防止后续电路的自激问题,也起到了滤波作用

网友B:
串联在LED上的150欧电阻有太大的功耗

这样做似乎不太符合高能效的要求。

网友C:
非隔离的

没见过,我在用st的viper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