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OP系列芯片制作的电源工作时的温度问题

楼主(2008-07-28):
各为高手,我是经常用TOP245,247制作电源的新手。我制作的电源的TOP芯片的散热器,在插电空载时几乎没有什么温度;在带静态负载时就明显有些热了,但没到烫手的程度(这时的热度和我们从韩国买来的一个经实验合格的TOP电源的静态带载热度差不多)。至于带动态负载的情况(机器真正运转起来),由于实验条件有限,还没有试过。我看笔记本电脑的电源工作一段时间后也很热,我想请教各位的是:TOP芯片在真正工作时,其散热器的温度在多少温度以下是可以接受的,是正常的。

网友A:
TOP内置温度保护不必担心

楼主:
我知道芯片有过热保护功能,可是

资料上显示:贮存温度的范围——负65度到正150度
          :工作结温度的范围——负40度到正150度
          :引脚温度不超过正260度

谢谢你,可是我想知道,正常工作时比较事宜的温度范围。尤其是可以直接测量和感受的TOP芯片的散热器的温度

楼主:
看看

  TOPSWITCH_GX的热关断温度为130度到150度,典型值为140度。热关断迟滞为75度.
散热能力必须足以使TOPSWITCH_GX的温度在满载、低压、和最高环境温度下,保持低于110度。

还请各位大侠把自己在TOPSWITCH_GX的散热器温度等方面的经验发表一下感想

楼主:
希望大家也关注一下我这个无名小卒提出的问题。帮帮初学

网友B:
TOP249带负载差

我用TOP249做的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太差20W,什么原因,请各位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