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V9910制做的LED日光灯恒流电路图

楼主(2008-07-28):
(无正文)

网友A:
能恒流吗?

反馈呢?

网友B:
嗯,没看到任何反馈

楼主:
反馈是(IC的第2脚和FET的S极相连)

噢,不好意思,我忘了画了,反馈是(IC的第2脚和FET的S极相连)

网友A:
这就对了

因为LED灯功率超过20W便要求进行高PF值,驱动电路要求高功率因数和降低线路谐波电流,整流后用了典型的高功率因数整流滤波电路,其特征是两个小电容的串联充电和并联放电,以增大整流二极管的导通角,降低线路谐波电流。
由于这种整流滤波电路提供的电压波动较大,PWM占空比变化也较大,而且由于变化频率是工频的2倍,驱动波形便“抖动”得很利害,如果用数字示波器抓图,便可看到瞬时的波形并无抖动了

楼主:
怎样提高功率因素

PowerAnts,3Q,我现在把整流后的电源加了个47UF的电容不会出现FET的抖动了,(功率因素效正电路已去掉后)但功率因素很低才0.5PF,请问有什么办法升高功率因素

网友A:
这种抖动是正常的

不需要为了看上去“好看”而去人为修正,相反,占空比不停变化,开关电流的高次谐波分量还会不停变化,起到“抖频”的效果,对EMI测试有帮助

网友B:
“占空比不停变化”才是正常的

要求高PF值,就必然会导致一次整流输出的电压有很高的纹波,否则电流电压相位怎么保证?

因此有PCF要求的都不会用很大的滤波电容

所以,负载的恒功率(或恒压器件的恒流)就必然是靠占空比的变化来跟随输入电压即时调整的,“占空比不停变化”才是正常的现象,而不是什么“干扰杂波”

楼主:
怎样解决CMOS发热问题

那照这样看来的话场管不是工作在稳定频率的开关状态,那发热不是会变大吗?我试过了如果整流后不加大滤波电容那么LED灯串的恒流效果很差很差,加了电容后电流的恒流非常好,我现在在做带288PCS的LED日光灯,现在都加了大滤波电容,恒流也很好,场管G极波形也很正常开关状态,但就是场管发热很大,不知怎样解决?

网友A:
虽然不知道你用的灯管参数

但从限流电阻取值来看,LED总电流在500mA以上,20W的输出功率,MOSFET耗散功率1W很正常,如没有散热器,温升最少可达50度

楼主:
现在的LED日光灯电源技术不成熟

是呀,这个MOS就是很烫,由于电源也是装在灯管内部的,所以热量无法散开,而发烫是LED的致命伤害,我用过的非隔离LED电源恒流IC有XLT604、SMD802、PT4107、HA2206P、QX9910,就感觉HV9910比较好,以后还要做22W、25W、28W,那样的话电流更大,电感和MOS会更烫,而且用在LED日光灯的电源体积也要求小,麻烦了,现在还找不到设计的方向。

网友A:
驱动技术很成熟

HV9910技术手册推荐电感工作于CCM,这是恰当的,虽然需要较大感值的抗饱合电感,但EMI特性较好,而且开关管峰值电流较小,虽然开关管不是零电流开通,但关断时峰值电流较小,总的开关损耗还是比DCM要小一些。
手册推荐的应用电路是BUCK,要想获得最高的效率,变比小些为好,但变比过小需要较大的滤波电容,功率因数上不去。
因此,可以有两种变能用法,改成BOOST电路,功率因数和效率都容易做上去,但要求串联LED数量达到120只,显然可靠性较低;BUCK-BOOST似乎是不错的应用,可以实现高功率因数。

网友C:
问一下功率因素校正电路不要会怎么样呢?

网友B:
功率因素不达标,不准合法销售罢了

网友D:
发热问题

这个问题我比较感兴趣,LZ能不能把MOS管漏级的波形发上来?(加大滤波电容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