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铁芯问题

楼主(2008-07-29):
(无正文)

网友A:
铁芯的材料一样?反激的需要气隙

网友B:
两大问题

1、是正激还是反激?气隙开在那些问位?
2、磁芯材料是否一致?

楼主:
正反激有区别吗

应该与气隙没关系吧,气隙相同,电感相同,磁芯材料是不同厂家,是磁芯材料与开关频率不匹配吗?

网友A:
工作频率多高?普通的开关电源的频率还不足以高到让磁芯

既然同一个线圈,电感量又相同,那么铁心材料的磁导率差不多。
如果是换了磁导率高的磁芯,圈数又一样的话,要达到同样大小的电流,铁心很可能就已经饱和了。
我不知道你所指的电感量相同,依据是什么?是用电感表实测的,还是仅凭线圈一样多的感觉?

楼主:
那怎样确定磁芯饱和呢?

通常调试开关变压器只是用卡纸垫个气隙,我发现EI的磁芯气隙要多大一点才能达到相同的电感量.但不到15分钟温升近百度.用万用表1K档测量磁芯阻值分别20K和45K左右,那到低那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