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并用大功率管的问题

楼主(2008-08-03):
(无正文)

网友A:
lz应该是说4.3v吧,

楼主:
!!!突然想起来了~~

那大功率管要吃掉些电压的,看来要拿个二极管把电位垫高个0.7V了....(不知道3DD15是不是0.7V...准备拿个1N4007上了~~不知道效果怎样?要求是电压要绝对稳定的...)
此外刚才查了下发现7805K这么个TO-3大功率管外形封装的三端稳压...
请问各位大师:我直接拿这个号称有5A输出电流的三端稳压+个夸张的散热片上了有没有问题呢?我看了看它的内部构造,总觉得不怎么可靠...下面贴张内部的图来~~

网友B:
楼主的绘图武功真的够烂

建议使用visio、autocad、coreldraw
这些都比画笔好100倍

网友C:
哈哈,这个绘图武功算不错的啦

LS你用鼠标试试看:-)

网友B:
呵呵,不同的地方要用不同的兵器

画笔那种简单功能的软件,出来的效果也就这样

网友D:
输出短路的话3dd15就完了

电路会不稳定
想要5A的输出可以直接选用5A的LDO
如1084,比较通用
TO-3的7805已经没人生产了

网友D:
要加大电流的话可以用这种电路

网友C:
对于1A以上的电流,强烈建议用DC-DC

不然得用多大的散热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