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MS1117炸了!

楼主(2008-08-04):
一直用AMS1117-3.3,偶然发现如果输入电压高一点就会损坏。查其PDF,标称极限输入电压15V,额定输入电压最大12V。但是无论我接不接负载,输入电压调到8V以上,AMS1117就炸了,啪的一声脆响,中间就鼓起一块。
难道1117耐压这么低啊?还是AMS厂牌的质量不行?

网友A:
人家是LDO啊

楼主:
不管是什么,总要达到手册标明的参数吧!

网友B:
看看你的负载电流是多大?

网友C:
买sipex的把,名牌的东西质量好

楼主:
负载电流不大,而且即使空载也炸!

网友D:
想不到程序匠人也这么虐待IC

一般3.3V的LDO,我的输入一般给5V
不过你的LDO有可能是山寨厂的产品

网友E:
广东是水货,上海话是大新

网友F:
7楼啥眼神啊?

网友G:
re

估计芯片没做x光检察,里面有气泡,所以容易炸.

网友D:
呵呵,我的眼神好着呢

网友H:
估计芯片质量问题或者接法有问题导致

1、芯片质量问题
2、测试芯片时,接法有问题

楼主:
总共就3个脚,如果空载测试,也就接2个脚,还能怎么错?

网友A:
为了节省成本

用了耐压低的工艺缩小芯片面积吧,他们可没想到你用那么高电压

网友I:
山寨牌的1117特别多,哈哈

网友J:
既然是LDO

输出滤波电容合适吗?

不合适的话,LDO的环路可是会振荡的,带不带负载照样发热。

楼主:
问题解决!

今天去买了SPX1117,回来一试,输入电压可上到20V,没任何问题!
操她母亲的,没想到这么简单个东西也有质量好坏只分!服了

网友K:
很简单了,都是成本惹的祸

拼命压价的结果就是这样。
这年头,都怪有人把市场做烂了。

网友E:
zlg有卖spx的,现在spx改名字了

网友L:
山寨1117,鉴定完毕

网友M:
一般接5V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C:
呵呵,现在啥东西都有质量好坏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