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大功率充电器开关管代换问题

楼主(2008-08-05):
我在维修一台北京嘉昌电源公司生产的48V,1500W充电器时,因该机器的开关管 APT8030损坏,该管子的参数为800V,27A.因没同型号管子,我用G40N60B3代换.开机,电源工作,但很快导致驱动三极管的集电极限流电阻冒烟,立即停机.不知何故.是不是代用管的结电容太大,导致驱动电流太大啊.请高手指点.谢谢!!另外,能否用参数接近的IGBT代换?

网友A:
APT8030是APT 公司的MOSFET  VDS 800V ID 27A RDS 0.3R  用IXYS的27N80替吧

网友B:
可以考虑CoolMOS - SPW17N80C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