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关电源如何设计

楼主(2008-08-11):
    这个是老大让我们考虑的一个东东,刚毕业,感觉难度较大
    希望坛子中的高人给一点提示
    开关电源:24DC输入,48DC输出,功率400W

网友A:
难度确实蛮大

升压,较大功率dcdc 电源
我刚入门,不敢乱给方案

楼主:
谢谢答复

    还是谢谢了
    希望会的人给一点提示,先谢过了

网友B:
是否

先逆变再整流吧,低变高,就算100%变换效率的话,输入也要16.7A,得个多大的变压器
对电源不熟,瞎说说!

网友C:
刚看电源书,不是很熟悉

不过从看书的效果来看,给两个方案,但我也没研究啊,责任自负啊,哈哈!
1、用双管正激,PWM可以用TL494,3525等。400W,中等功率,不是很大。变压器估计EE40就够了。尽管开关管应力小点,但这个拓扑效率不高。
2、用推挽拓扑,PWM控制同上,开关损耗小点,但变压器利用率不是很高。
个人觉得用推挽比较好。
如果要求比较高,或者想展示一下才华,可以用半桥,但感觉浪费。
以上只是小生的拙见,望批评!

网友D:
这个电源?我说说吧!

用推挽形式ic驱动直接升压,效率高,但in/out不能隔离.....

网友E:
24V和48V之间没必要隔离吧!

24V和48V之间没必要隔离吧!

网友F:
选 用DC-DC转换IC

目前很多公司有生产这种升压IC,可以去查看一下。如LTC387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