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 LT1683 MOS管栅极毛刺问题~~

楼主(2008-08-10):
一个项目,用到了LT1683,发现开关管很烫,快到80度了,用示波器看发现那一对开关管的栅极除了正常的PWM波形以外,还有一个尖毛刺

请问是不是这个尖毛刺导致的开关管的发热,这个尖毛刺如何消除呀???

网友A:
开关管很烫

开关管很烫原因有很多,在没有达到管子的最大频率和电流及最大反向耐压范围内应当考虑栅极驱动。有毛刺加吸收看是否可行。

网友B:
虚心请教:6V/500W逆变用什么块子什么方式做最合适

要求6V输入220V/500W输出的逆变电源,波形不限,主要负载是阻性负载。请教高手门用什么集成块,什么方式做最合适?

网友C:
6V/500W逆变??? 什么方式都不行!

也不想想初级电流、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