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为什么GS经常被击穿

楼主(2008-08-15):
(无正文)

楼主:
忘了说明了

忘了说明了:
  N1:用的是IRFP460
  L1:是电磁牵引器线圈(直流电阻约20欧)

请教各位高手,这个电路是否要加保护电路,怎么加呀,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线试试

你看看是不是 4069 的输出电流 过大  或者gd 上面的电压过大 反相的时候

网友B:
在4066输出端窜连上1k电阻,在GS上并联一个15v稳压管

看下资料你的MOS管GS 耐压是多少,不要太接近或大于耐压值了

网友C:
差!差!差!

4069  电输出电流太差!

网友D:
谢谢各位的回复。

用的是IRFP460,gs耐压是正负20V ,DS耐压为500V,应该可以吧

网友D:
是不是可以加这样的保护电路?

R、C、D的参数如何确定?

网友C:
这电路问题多了.用不得啊!

irfp460 vds500V Vgs+ -30v id=20a pw=280w on=0.27R 来自AC220V电源-整流后供级电磁线圈,线圈直流电阻20欧,负载相当2420w.

问题:
1:当驱动不足是引起460开关速度下降,造成460功耗过大,假设460在半开状态时功耗相等于600w.结果460烧.
2:irfp460 ON=0.27R,当11A电流通时就产生2.9v的压降,460就要承受32w的功耗,结果460发热.
3:从上面参数得知用一个irfp460担当这个开关是不行的......

   太多问题了,你是做产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