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件钽电容极性怎么判断? 谢谢!急

楼主(2008-08-16):
上面有+和-,还有一个腿长一个短

网友A:
一般长的为正

网友A:
可以用万用表测

网友B:
写了正号的、腿长的为正极

楼主:
十分感谢一二三楼

网友C:
万用表测不出正负极的

网友D:
万用表可以测出正负极的

钽电解的反向电阻很小

网友E:
LS说的是用指针表比较好测

楼主:
新问题!

我按照正确的接法连入电路,可几秒钟电容就热的烫手了,这是正常想吗?
强高手指教。对了电容两端直流电压是12V ,纹波在0.7mV---5mV之间.

网友F:
充放电电流太大会发热

根据 mV 级纹波(实际是示波器噪声),电流应该很小

也许是被旁边的东西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