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owerants,设计待机功耗小于1W的AC-DC

楼主(2008-08-17):
变压器如何弄才能使其损耗最小?

网友A:
待机功耗与变压器关系不大

主要与控制部份有关,另外如高压启动电阻,半桥均压电阻,高压电容漏电流等都是增加待机功耗的罪魁祸首。做得好的话,连50W的连RCC也能控制到100mW。

楼主:
控制部份我现在用ICE3a系列,高压启动电阻没有

最大输出功率小于30W,现在空载是3W,高压电容漏电流倒是没想到,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呢?

网友B:
待机功耗小的根本出路是适当的激活方法

值守留一只眼睛看着就够了,弄满屋子的黑猫养着,哪怕再不吃不喝,耗空气也是耗呀,哈哈,只有死猫才连空气也不耗哦.
适当的激活方法可以是接近,红外,无线电,外信号等等
值守者的降耗最有效方法是尽可能拉大脉冲的占空比,就能轻易做到微功耗哦

网友C:
呵呵,LS正解!

电源待机功耗小的正道电源管理,就是关掉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