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的转换效率问题

楼主(2008-08-18):
如下图,转换效率的曲线是从输出电流为0.2A的时候开始的,那么当输出电流小于0.2A的时候呢,比如一个系统所需要的电流是50ma,这时候的转换效率是多少?

网友A:
懒得动手测量就只有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

网友B:
效率应该很低,所以没有画出来

开关电源负载不能太低,会烧

网友C:
晕~~~ LS,谁告诉你的???

网友D:
空载都不会烧,又不是没用过

网友E(2008-10-10):
我个人看法

1:楼主提供的效率图,未标示出200mA以下的效率,这充分说明这个东东不适合使用于轻载小电流的电路;
2:从楼主提供的效率图来看,这个东东在低输出电压/重载大电流的环境下效率很低,换句话讲就是容易发烫。

请参考我提供的FP6101效率图!

黄生 13652392632
http://www.xht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