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DC电源设计

楼主(2008-08-18):
要做一个 24VAC转12VDC,3A的电源,没有太多要求,输出纹波较小即可

想过整流,滤波加7812稳压的方案,但是7812的输出电流好像达不到3A

我对这方面不太懂,请各位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用三极管扩流是可以的.....

用三极管扩流理论上是可以,但3A电流12V压降功耗太大,要有足够散热器,

网友B:
LM2576

LM2576

网友C:
LM7812并联使用

LM7812三个并联使用试试

网友A:
7812不可并联!

网友D:
采用LDO的方法只有50%的效率

按照24V输入,12V*3A输出使用的话,功耗最小为36W不知道要采用怎样的散热方式?最好是采用DC-DC方案,输出端再增加PI滤波器。

网友E:
LS正解,应该采用DC-DC方案

否则发热巨大...

网友F(2008-10-08):
正在寻找办法

我要用4A的,还没搞定

网友G:
另类答案

可以用LT1083CP呀

网友H:
用变压器呢?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考虑用变压器,砖头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