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2008-08-20):
本人做车用仪表,+5V电压由7805三端稳压得到,发现7805容易坏,不知有没有好办法解决?谢谢了。

网友A:
加突波吸收

发电机在甩负载及负载突变时,由于发电机线圈的自感作用,加上励磁电流调节的瞬态响应问题,瞬间输出近百伏的脉冲电压,最起码,你得加一级LC滹一下

楼主:
本人这样处理的

本人这样处理的:12V电输入后,串4007后,串一自恢复保险丝后,并100u/50V和18V TVS到地,发现18V TVS容易坏,不知有没有好办法解决?谢谢了

网友B:
实际上汽车马达的输出电压范围非常宽

汽车/大型机械的马达输出电压瞬间范围非常宽,虽然额定12V而实际上可能会达到24V或以上。建议把TVS换成24V的,7805换为输入电压范围更宽的317试试看。另,如2楼所说,前端加LC滤波是必要的。

网友B:
实际上你的电路只能叫LDO而不是DC-DC

楼主:
将18V TVS换成27V TVS一样坏,怀疑TVS质量不行

网友B:
你还是先测量一下12V点究竟是多少电压

并使用示波器观察12V点上有多少交流分量;TVS使用1.5KE的,不要使用6KE的。

网友B:
我曾经设计过挖掘机上用的产品

最早用的1.5KE36A经常烧坏,后来用1.5KE43A没有问题。

网友C:
楼主!看你不是那么简单的车载仪表吧.

请你将电源电路贴出来看看,问一下你到低装在什么车子上....

楼主:
不好意思,不会贴图

电路就这样的:12V电输入后,串4007后,串一自恢复保险丝后,并100u/50V和18V TVS到地后接7805后,并470u/16V和几个0.1uF电容到地

网友D:
不解,学习一下

对汽车行业不了解,不过想学习一下:

发电机给电瓶充电,再高的能量也应该可以被吸收。对12V电瓶充电,其峰值电压不知道能超过多少?至于分布电感或其他因素引起的尖峰电流,100u电容应该可以完全可以吸收。或许可以从仪表模块以外的地方找一下原因,比如实验环境。。。。

网友E:
LZ明显对汽车电源的输出电压波动范围没概念

请注意2楼的贴

楼主:
瞬间输出近百伏的脉冲电压,最起码,你得加一级LC滹一下

瞬间输出近百伏的脉冲电压,最起码,你得加一级LC滹一下
请问:L怎么选,C怎么选,18V TVS的作用会不会烧L
我的仪表是摩托车上用的,坏的也不是很多,但还是比较典型

网友C:
你能说一下是装到什么车子上的!

      必需加LC滤波!

网友C:
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你是装在么托车上的,

么托车上不好办啊,是跟车型有关的....

网友C:
主要是车型问题,

如果你把电路随便接到么托车照明线路上,问题是因么托车是分AC或DC供电照明的,如果是DC的,电路就没什么了,如果是AC的那问题就大了,AC经1N4007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是相当高的,而且随发动机加快而升高,这是7805烧坏的主要素,建议你输入端加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