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芯片dcdc输出3.3v电源

楼主(2008-08-22):
能否直接供单片机使用?
有人建议我dcdc后边再加一级LDO,有必要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了

当然可以了。加ldo对抗干扰没什么作用。如果你的开关电源出来干扰严重的话,加LDO一样有干扰。

网友B:
加LDO要好一些。开关电源出来的噪音极大。

但LDO的输出电压一定要比输入电压小那么几百mV,否则没用

网友C(2008-10-10):
FP6101

用我的FP6101,输出纹波50mV以下,输出电压可调。

工作电压:3.0-20.0V;
低静态电流: 5.5mA ;
反馈参考电压:0.5V(2%);
固定振荡器的频率:360KHz
软启动功能(SS)
短路保护功能(SCP)
过流保护功能(OCP)
过温保护功能(OTP)
自动重启动功能(ARSCP)
内置2A P-MOSFET

黄生 13652392632
http://www.xht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