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转换成170v交流

楼主(2008-08-26):
请问需要什么样的变压器啊???我要做一个150v的直流稳压电源,按照一个论文上的电路进行,但第一步就不知道如何办了

网友A:
是不是也要做论文啊

楼主:
不是论文

有没有现成的这样的变压器啊?

网友B:
定做一个

网友C:
不能用自耦调压器吗?

楼主:
请问能不能不用变压器直接用电容或者电阻分压

高手指点啊,很着急

网友D:
是否需要隔离,功率是多少

如果必须转化为170V的交流(我觉得这一点有点奇怪),需要考虑是否需要隔离,系统的功率是多少。功率如果上百瓦可以用自藕调压器,如果需要隔离的话还要再加隔离变压器。如果不做产品不需要去定做。

楼主:
to 7楼

我买了一个220V变110V的变压器,用上去,只要后面连接其他仪器,实验室电源立即跳闸,如果不连接其他仪器则没事,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自藕变压器的原因?

楼主:
我测量一些电压

我测量了变压器经过桥堆整流之后的电压,其中正极对地直流电压为54伏,负极对地直流电压为-54v,请问这个变压器是不是根本没有隔离作用?

楼主:
刚才测量之后结果又变了,气死人

变压器经过桥堆整流过后的电压,负极对地-108V,正极对地+110V,但是正极对负极只有110V,怎么回事啊?????

网友D:
对8楼的问题的讨论

变压器是有极间电容的,上电时最好加上上电电阻,不然有可能跳闸。变压器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可能是你的后继电路短路了。
另外,经过整流桥输出的负极和变压器输入的地是完全不相关的,量它没有意义。用示波器观察整流桥的输出波形就可以了。

楼主:
to 11楼

我测量的是整流后桥堆正负极对大地的电压啊,理论上他们之间应该没有任何关系才对啊,但是现在测出来明显的有数值啊,这是不是可以说明变压器并没有隔离呢?

楼主:
to 11楼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后面是一个放大电路,如果不接其他仪器,比如信号发生器之类的,前面电源和后面电路都非常正常,但是只要碰到其他仪器,就会发生实验室电源跳闸!

网友E:
跳闸是当然的!

自耦变压器......并没有隔离,接上仪器即跳闸,只因部份仪器的电源扦头用三脚有地线的扦头..这还不够条件跳闸?

网友F:
用了漏电保护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