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电源纹波的简单方法

楼主(2008-08-26):
判断电源纹波的简单方法
    对于没有专业仪器的朋友,如何判断出一个电源的纹波是一件头痛的事,下面介绍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做出准确的判断。
    用一个质量好的高灵敏度耳机,串一个10UF的电容后接在电源的正负极上,在安静的环境下听,如果有明显的50HZ交流声,说明电源的纹波比较大,如果交流声很小,就说明纹波很小。
    大家可以试试,只有整流没有稳压的电源,交流声是很明显的,高级的电源基本上听不到交流声。
http://www.cnicic.com

网友A:
如果是开关电源呢?

网友B:
这方法好

网友C:
确实很多电源都能这样判断的

网友D:
又学了一招

网友E:
谢了

此方法好啊,又学了一招

网友F:
交流毫伏表

网友G:
使用数字万用表的100K电阻档测

使用数字万用表的100K电阻档测开关电源的内阻,如果与没通电时有有较大偏差则纹波也多。反之,则较少

网友H(2008-09-28):
不接负载是量不出纹波的

网友I:
有机会试一下

楼上说得有道理,纹波和负载也有关系的,不过有机会可以试一下~

网友J:
开关电源有频率几十M的纹波怎么办?

网友K:
.............

20M示波器不贵啊,业余石器时代就不用玩纹波了

网友L:
有机会试下去

网友M:
纹波测试

纹波电压有峰-峰值和平均值之别

网友N:
不错的两方法

网友O:
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P:
不妥吧?

如果有明显的50HZ交流声,说明电源的纹波比较大,如果交流声很小,就说明纹波很小。

----重点应该在 100 Hz上。

网友Q:
高,生物传感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