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模块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8-08-27):
(无正文)

楼主:

我想问一下电源模块的正常环境使用过程中发现模块本身发热量太高,怎么解决?
后端接的滤波电路中的电容是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A:
回2楼

你看看负载是多大的,模块使用都的降额使用,要不会发热很厉害,电容不是越大越好,杂波对你电路没影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