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板上可以做电源实验吗

楼主(2008-08-27):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弱,但是我不知道.我打算在面包板上做一个电源的实验,市电输入,电源输出大约150v.我以前没有做过这么高压电源,看着大电容就感到有点恐怖.请问大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谢谢了.

网友A:
只要你喜欢,你就算在上面绣朵花也行

楼主:
是否有什么注意安全的地方

请高手指点啦

网友B:
很危险的动作

面包板反面仅一层胶布粘着,相邻电极铜皮是直接碰到胶布的,并且胶布上的不粘胶不是设计用来绝缘220v高压的,按照pcb板每毫米200v的经验,面包板相邻插孔间距不足1毫米,很容易跳火的.
实在想用就找块木板衬在下面,把面包板固定起来用,并注意把高压差的孔距离隔远一点.
其实象这类实验一般是找块线条粗点,线距大点的废旧pcb板来焊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