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 - 电容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8-08-28):
现在有个电路采用阻容降压方式, 输出V=3.3Vdc,I>15mA.
降压电容采用: 安规0.47uF,630V.金属化薄膜电容.

问题: 电容体积太大, 用0.47uF,630V的CBB电容体积能小一些, 但还是不够.
后来发现:
http://www.tdk.co.jp/tefe02/e415_ckg.pdf
此贴片陶瓷电容 : 容值,耐压都符合,请问可否替换?

如果从安全角度考虑,我做了如下事情:
1,前端+fuse,(对了,fuse加多大比较好?)
2,后面用1:1变压器隔离.

Any suggestions would be appriciated!
ChenK

网友A:
阻容+变压器=绝配

网友B:
?既然有个隔离变压器,点解还要电容降?

网友C:
有两点疑问

1.如ls,直接变压器隔离降压整流即可
2.主电源线路还是使用安规电容降压比较好

网友D:
用阻容降压就是想省个变压器

如果还加个1:1变压器隔离那还不如直接用变压器降压就行了,另外如果只是15mA电流用0.33uF就够了,那样体积就又小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