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与IGBT在控制直流电机方面,哪个更具优势?

楼主(2008-08-29):
(无正文)

网友A:
低压大功率应用mosfet,而高压大功率igbt首选

低压大功率应用mosfet,而高压大功率igbt首选..
当然也要跟据pwm来选择,

楼主:
额定电压180V的电机算高压还是低压呢?

网友A:
180V不算高!

Vds=300V的mosfet管多的是,导通电阻在毫欧档,用起来压障降低,功耗低,发热低,开关速度高,可选用多个并联...而igbt不论电流多少都存在一定的压降,开关速度低,

楼主:
IGBT不是结合了MOSFET和GTR两者的优点吗?

网友B:
还是要看具体参数的匹配,这样说法太拢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