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烧了是因为什么原因?

楼主(2008-08-31):
求救!变压器烧了是因为负载过大还是过小呢???????????白痴问题。。。。。

网友A:
大呀!!空载烧没?

没有呀

楼主:
我感觉不对啊

空载的时候不是负载为无穷大吗?

网友B:
电阻过小,电流过大
不过按理变压器应该不会烧的啊

楼主:
to 4楼

是不是应该给变压器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C:
"空载的时候不是负载为无穷大吗?",晕

应该是电阻无穷大哦

网友D:
空载的时候不是负载为无穷大吗

是的,iiR, R为无穷大,所以负载无穷大

网友E:
环形变压器?

网友C:
正因为R为无穷大,所以空载电流才会很小

因为初级供电电压是定值220V,折射到次级电压也是定值,R为无穷大,I当然是极小的拉.
晕

网友F:
答案就在IIR里面

空载的时候,R的确是无穷大

但是,你看到没有,I是无穷小

这里是两个I

所以,就是   无穷小*无穷小*无穷大 = 无穷小

结论还是无穷小

注意,我这里仅仅是给你做了一个类比,在某些情况下
无穷小*无穷小*无穷大 != 无穷小

具体情况请自己再去看看 高等数学

网友G:
电阻大与负载大是不同的概念。

后者指的是功率大。
对恒压源来说,负载电阻越小,负载功率越大,也就是负载越大。

网友G:
空载是负载电阻无穷大。

对电压源来说,空载是负载电阻无穷大,负载无穷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