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3V转5V的DCDC电源芯片

楼主(2008-09-02):
用两节干电池供电的,用于便携式设备上。
要求比较常用的,外围电路尽量简单
谢谢!

楼主:
刚才忘了写了

工作电流最大的时候25MA,平常只要6-7MA

网友A:

max1678

网友B:
给个建议

FS2731
FS2732
这两个元件都可以,还可以用FS2102
WWW.FORTH-SEMI.COM

网友C(2008-10-10):
用FP6290可以解决你所遇到的问题

FP6290

工作电压范围:2.6-5.5V
参考电压:1.24V
低静态关机电流:0.1uA
频率可调:640KHz/1.2MHz
软启动功能(SS)
短路保护功能(SCP)
自动重启动功能(ARSCP)
输出可调到12V
MSOP8

13652392632 黄生
http://www.xhtec.com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5204736661.pdf

网友D:
MAX3232,哈哈

小电流经常可以这么玩,不知道满不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RT9266 300mA sot-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