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问题

楼主(2008-09-03):
  我看到TI公司的UCD7100是4A的电流驱动MOSFET,在百度上又查到控制MOSFET是它的栅极电压控制它的漏极电流,请问那到驱动MOSFET的是电压还是电流?

楼主:
那UCD7100的4A驱动电流是怎么回事

网友A:
4A指的是UCD7100能输出4A电流

是UCD7100能输出4A电流来驱动别的MOSFET,而不是用4A电流来驱动UCD7100。
都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B:
mosfet不是理想器件

mosfet是用电压驱动,理论上是不消耗电流的,但是由于栅极电容存在,需要给电容充放电所以还需要一定的驱动电流。

楼主:
4楼的 我没理解错

  我的意思是他为什么是输出4A来驱动MOSFET,MOSFET本应该是电压驱动的器件。再问下 有人用过UCD7100来做电源的吗?

网友A:
能输出4A并不代表驱动就要4A

但如果你要让一个栅极电容有几千pF的MOSFET在几十ns内导通时,你就可能要给它这么大的驱动才行。

网友C:
还有驱动能力6A的驱动器呢

还有驱动能力6A的驱动器呢,其资料上说能让MOSFET在10ns导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

网友D(2009-04-11):
情况是这样的:

由于栅极对源极有电容,电流要对它进行充放电才能改变栅极的电压,达到控制通断的目的。如果电流太小,通断速度就太慢。所以为了达到快速通断的目的,一般设计者都尽量用大电流。但是电流太大了管子也吃不消,所以要规定一个管子能吃得消的最大允许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