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用环形电感还是屏蔽电感好?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8-09-07):
郁闷,看来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A:
有直流成分的地方,慎用磁路封闭的磁芯电感

楼主:
TI TL2575好像说“toroid core inductors are the best choice”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continued)

Inductor

Proper inductor selection is key to the performance-switching power-supply designs. One important factor to
consider is whether the regulator is used in continuous mode (inductor current flows continuously and never
drops to zero) or in discontinuous mode (inductor current goes to zero during the normal switching cycle). Each
mode has distinctively different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herefore, can affect the regulator performance
and requirements. In many applications, the continuous mode is the preferred mode of operation, since it offers
greater output power with lower peak currents, and also can result in lower output ripple voltage. The
advantages of continuous mode of operation come at the expense of a larger inductor required to keep inductor
current continuous, especially at low output currents and/or high input voltages.
The TL2575 and TL2575HV can operate in either continuous or discontinuous mode. With heavy load currents,
the inductor current flows continuously and the regulator operates in continuous mode. Under light load, the
inductor fully discharges and the regulator is forced into the discontinuous mode of operation. For light loads
(approximately 200 mA or less), this discontinuous mode of operation is perfectly acceptable and may be
desirable solely to keep the inductor value and size small. Any buck regulator eventually operates in
discontinuous mode when the load current is light enough.
The type of inductor chosen can ha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f high performance/quality is a concern,
then more-expensive toroid core inductors are the best choice, as the magnetic flux is contained completely
within the core, resulting in less EMI and noise in nearby sensitive circuits. Inexpensive bobbin core inductors,
however, generate more EMI as the open core does not confine the flux within the core. Multiple switching
regulators located in proximity to each other are particularly susceptible to mutual coupling of magnetic fluxes
from each other ’ s open cores. In these situations, closed magnetic structures (such as a toroid, pot core, or
E-core) are more appropriate.
Regardless of the type and value of inductor used, the inductor never should carry more than its rated current.
Doing so may cause the inductor to saturate, in which case the inductance quickly drops, and the inductor looks
like a low-value resistor (from the dc resistance of the windings). As a result, switching current rises dramatically
(until limited by the current-by-current limiting feature of the TL2575 and TL2575HV) and can result in
overheating of the inductor and the IC itself. Note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inductors have different saturation
characteristics.

网友B(点评):
不错,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
看到前几年“关于环形变压器问题”里面的讨论

我没看过电磁理论基础的书,理解不了。
从TI的叙述来看,任何电感只要饱和了,电感看起来就像个很小的电阻,开关电流就会上升。但是对于Buck形电路,电感饱和了之后,通过电感(小电阻)给Cout充电,电压很快达到开关阀值,此时开关应该关闭(我猜的),这样问题只是在下一个周期开关打开前,Cout上的电压下降过多。
如果电感的额定电流足够大,是不是就不会出现饱和的现象?
出现饱和,是不是就是纹波电压过大?
实测纹波电压很小(15mV @ LM2596-5.0),是不是就没有其他问题了?

楼主:
computer00说的:

作者:  于 2006-7-21 9:38:00 发布:
因为EI型的变压器等有类似气隙的东东,饱和时问题没那么严重
能量可以存储在气隙中。此外环形变压器的磁路较短,损耗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