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干扰要求比较高的线性电源,不知道这样处理可以么?

楼主(2008-09-05):
各位师傅:
    我最近搞的单片机工控系统需要一个高抗干扰的电源,一共是四组:
    1,5V,3.3V的共地系统电源,我用了3000V隔离4W的隔离式DC-DC
    2,5V串口用的电源,直接用隔离式DC-DC前的5V
    3,正负15V,这个是用1000V隔离的DC-DC(其实想买不隔离的结果没买到)的5V转换得到的并且和3.3V的模拟地连在一起(模拟电路的6个OP07用,不知道1W够不够?)
    然后3.3V的系统电源我还用了2个电感,平时没用过的磁珠(图中斜的方块)也用上了(200欧100M,也不知道这样取值是否合理)
===============================
输入的端口连接的是7805以及7824的输出(这个是另一块板上的东西,无非就是变压器-整流-稳压-滤波),两个板的连线15CM长,效率什么的已经无所谓了...需要的是抗干扰...不知道我的设计有哪些重大缺陷呢?新人没经验..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二...

网友A:
暂时意见

  粗看了一下
   1> 不清楚你的负载参数, 仅看设计零件参数, 7805 一路输出大于6W, 考虑DCDC效率明显超过普通7805负载要求
   2> +/-15V DCDC输入为什么接到 5V/5V DCDC 输出而不是接VCC输入
   3> 看你的设计估计数字部分电压为3V3, 模拟为什么要+/-15V? 这样6片OP07静态电流超过20mA, 加外围元件极可能超过33mA
   4> 你对抗干扰要求比较高, 输入电感建议改为扼流电感(注意负载能力), 另外建议TVS改为双向的. 再就是电源输入改用Pi型滤波, 电容选择不要太随便
   磁珠电感在高频方面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