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四个接头的电阻竟然都是0

楼主(2008-09-05):
(无正文)

网友A:
泥滴表油煤油问题鸭?哈哈

能够正常变压的话只能怀疑泥滴万用表楼

网友B:
呵呵打到最小的档位

楼主:
正常的情况下应该多少?

如题

楼主:
自耦合的变压器会不会如此

如果是自耦合的情况呢?会怎么样???各位别开玩笑,请直接说

楼主:
我觉得理论上应该如此

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副线圈和主线圈应该是绝缘的啊,他们之间的电阻应该无穷大才对 啊  ,是不是啊高手们

网友A:
自耦合的变压器会都通的

用Ω档量会有些电阻的

网友C:
零欧?是你量出来的!

除你和万用表问题之外,可能是以下的解析:当宇宙能量发生变化,直接影响到地球表面,而你的变压器也许在能量的一个直射点,这样你变压器的导线电阻变零欧,超导体出现了!!说说吧 别当真!

网友D:
超导现象,是超人测出来的....

楼主:
真的是自藕的,气死我了

又去买了一个隔离的,,,,,,,问题解决,感谢各位大师

网友D:
没什么好气的,一般220V---110V的变压器都是自耦的

因为同样的材料自耦变压器的功率大得多

而且110V电源一般也是功率电源,也要考虑安全问题,是不能直接触摸的,所以如非特殊引用没人会做成隔离的

楼主:
xwj高手!

又收到不少知识,多谢!

网友E:
普通的万用表不能测很小的阻值

一般220转110的变压器功率都在kW量级,所以内阻极小,只有0.1-0.2欧吧,这么小的电阻,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至少是测不准的,误差在50%-100%,万用表本身加上两个表笔的接触电阻都0.3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