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做高频变压器样品的问题。

楼主(2008-09-13):
通常做PCB样品可以选择自己做和工厂做的。
对于做高频变压器样品不会都是自己手工绕吧,
手工做是否就要自己去买绕线机,漆包线、绝缘胶带、磁芯、骨架等吧。

感觉手工做可能会保证不了质量,就象手工做的PCB质量就是比较差的。

网友A:
呵呵,高频变压器的设计不象泡单面PCB一样简单

泡单面PCB只要见过别人泡自己也就会了。
饶高频变压器是这样的:会绕制的不一定懂(操作工人级别,照设计人员给的参数施工),懂的一定会饶(如果你不懂原理、参数计算方法,没有设计经验和设计工艺,肯定失败)。

楼主:
我目前已经计算好参数。

我目前已经计算好参数,需要实际去检验一下参数是否正确。
失败是肯定会有的,计算变压器的参数我用了4种方法,每种方法计算的结果都不一样,可以说是失败的,不过越是后面越是了解变压器的计算,估计正确的把握也会大些。
现在是要克服变压器绕制的方法问题,
我感觉几个样品时是可以自己绕的,但目前是缺少材料和工具,估计纯手工制作的参数无法保证。
当绕制几十个以上时肯定要找个愿意代劳的厂来做的。
希望能知道整个高频变压器的绕制工艺和材料的种类和采购,不知哪位兄弟能简单的说说。

网友A:
如果是做实验买漆包线、绝缘胶带、磁芯、骨架是肯定的。

绕线机不一定买也能进行,毕竟做实验的样品不可能绕几十只。绕太多了也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