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负载问题

楼主(2008-09-16):
各位大哥,小弟弄了一个L297+L298N的经典电路来驱动两相步进电机,一开始电源是接飞利浦的一个直流电源,输出为5v,步进电机工作正常。把电源换成明纬的5v开关电源,麻烦来了,同样的程序同样的硬件,步进电机不转了,在原地振动。步进电机的内阻大概有1.5欧姆,电路的工作电流设置为1.5A左右。百度一下,初步估计是开关电源在接感性负载出现的问题。请问:如何解决才能使得开关电源能驱动我的步进电机?

网友A:
可能是限流了

可能是开关电源限流了.你可以用个大负载并到电源输出口

网友B:
可能是限流了

电机启动电流很大的,可以在电源输出端并一个大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