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9-16):
输入电流非正弦波(有点象功放的交越失真),功率因素可不可能为1?

网友A:
不会吧

什么东西的功率因数能到1
不会吧

楼主:
不到1,到0.96可能吗?

网友B:
最高可以的

不到1,最高可以到0.98呢
呵呵

楼主:
今年浙江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有一题

做开关电源,期中扩展部分要求功率因数0.95以上。我学生前去测试,测试老师用示波器看电流波形不是正弦波(象交越失真的正弦波),就不让测功率因数,说电流不是正弦波功率因数肯定不会到0.95。不知这个说法是否靠得住?

网友C:
其实功率因数0.95不算高

有时候电流波形很偏离正弦波也有可能达到。

就算电流波形是方波(和电压同相位),功率因数也可以达到0.9

网友D:
15V开关电源为什么在使用中会出现突然降压到3.5-4.5V左右

15V开关电源为什么在使用中会出现突然降压到3.5-4.5V左右,负载功率在15-25W之间。

网友D:
7812的输出端能否给7815供压

7812的输出端能否给7815供压,那7815能否正常工作,或者给7915供压

楼主:
我也这么想,就算方波只要电压、电流相位相同就行

但是还是不放心,想请教一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