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个关于交流适配器的问题

楼主(2008-09-19):
交流适配器是恒定功率输出的还是恒压横流输出的
比如我有个120W的交流适配器,铭牌上写的是:20V/6A
我用他给4节锂电池充电,这个时候锂电池的电压是11.5V,那么交流适配器是输出20V呢还是11.5V呢?如果是11.5V输出,恒功率的话电流10A+了??

网友A:
20v

一般交流适配器是恒压输出的,6A是最大额定电流。一般不能直接接电池充电的(除非有过流保护)

楼主:
那为什么我拿交流适配器给电池充电的时候电流会有11A呢

那为什么我拿交流适配器给电池充电的时候电流会有11A呢,这是实际测试数据,是由电池的特性决定的?4节锂电池我完全放空电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