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电源额定功率、电源转换效率的问题

楼主(2008-09-19):
我本身并不是专门做这方面的,但现在遇到个问题,就是需要知道pc机电源的相关问题。

看了些电源厂家的产品,
比如长城的一款电源,标定额定功率:400W。这个400是输入还是输出功率呢?

另外,看了intel的atx 12v的电源规范,里面有提到电源转换效率最低一般应该达到80%。那,现在的产品中,一般电源转换效率能做到多少呢?90%可以不?

多谢!

网友A:
400W是极限输出功率

效率方面,按目前的材料水平,带PFC效率极限可达到95%,但考虑工程价值,十年之内不会有这样的产品。
如果是零售500元以内的,做到80%就很不错了;
85%的可卖1000元,88%是能源之星金奖标准,目前还没有厂家生产,可能还在研究阶段(主要是在压缩成本)。

楼主:
还有个问题

另外有个问题。

我从网上查到的资料,关于pc电源的。
没有一款电源的参数中有电源转换效率的绝对值。

所以,问下,哪位能给我一个电源的转换参数的绝对值么?

另外,从网上查得的,长城的BTX-350P4到功率。
最大功率350W 额定功率 280W

那,电源转换效率是否可以是280/350所表示的呢?我看这个结果刚好是80%.

不甚感谢!

楼主:
以上面的长城的BTX-350P4为例,

最大功率350W 额定功率 280W

电源模块自己损失的功耗大概会有多少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