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桥拓扑

楼主(2008-09-23):
(无正文)

楼主:
re

没人做过吗?

网友A:
这和你的管子导通关断时间有关系

楼主:
re

频率:100kHz
周期:10us
占空比:50%
导通延迟:15ns
上升时间:30ns
关断延迟:65ns
下降时间:50ns
请教各位大哥,如果要设置死区时间的话,应该是多少比较合适呢?

网友B:
回复主题:关于全桥拓扑

我做过全桥,你这样的占空比会炸管子的  上下桥臂不是通了么?

楼主:
re

就是需要设置死区时间来调节占空比啊!但是不知道这样的参数应该把死区时间设置为多少

网友B:

一般象我们以前做的20K开关频率的,都用5us死区时间!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C:
MOS管可以小些,IGBT大些。

要根据回路其它元件如光耦等一起算进去,留一倍余量。

楼主:
re

MicroMMU大哥能不能指点一下,大概要怎样计算,有没有具体的公式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