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多相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8-09-23):
大家好,小弟有一事不明,
如图,是一个二相供电的电路和波形.
有的**中说,多相供电可以提供更大的电流,
但我想,在同一时间,只能是一个MOS管导通,
提供的电流应该是一样的吧?

难道是这样的:当Loading需要更大电流时,
那么两相的每一个管都可以提供那么大电流,
而用两相供电,只是为了降低每个管的导通时间,
这样可以避免温度过高等等....

还请各位指教...谢谢了

网友A:
那为啥那么多岗位还搞三班制……一个人上班还不累死……

楼主:
哦,3QU

那就是这样了:
当Loading需要更大电流时,
那么两相的每一个管都可以提供那么大电流,
只是各导通的时间比较短,
这样轮流导通,避免温度过高等等

网友B:
多项供电是指,有两路或多路一模一样的电源供电。

例如两路有4个管子,同时有两个管子导通。

楼主:
是吗?

是这样吗?
那波形为什么是那样的?
多相就是多个管同时导通吗?

楼主:
多相供电同一时间只有一相导通

如上

网友C:
多相供电的好处是:输出纹波小,滤波电容负担小

应为个相轮流输出,始终不间断

楼主:
哦,是这样的.

对于多相供电来说,
同一时刻只有一相在供电,它的两个MOS管轮流导通.
如下图,开关相当于一相电路中的上管,
当导通时,电感在充电;
当该相关时,电感在放电,
而此时有其它的MOS管导通,
那么最终电流可实现叠加,
得到更大的电流.
哈哈...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