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设计

楼主(2008-09-24):
有一个红外通信系统,需要采用电池供电,但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选用电池,电源怎么设计,需要的输出电压分别有24V、12V、7.8V、5V、3.3V。

   发红外发射部分一块板子上有12个红外 LED。我还需要知道些什么参数才可以设计呢?

网友A:
点解这么多组电压的,你没给出各路电流,是有难度.

网友B:

只知道发射部分需要的电流500MA就够了,可是如果我增加发射板之后,这电流会不会衰减?
我没有设计过电源,所以也不知道应该需要哪些参数?请指教……

网友B:

发射部分两个板子需要500ma,每增加一个发射的板子需增加100ma。那这个电源我要怎么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