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做成AC24V~AC220V输入的电源?

楼主(2008-09-24):
目前有个应用,电源供应有时是AC24V,有时是AC220V,只要达到输出DC24V,我的目的就达到。现在我做的是通过线圈电压AC220V的继电器来进行机械切换,但外界供应的电压24V跳跃到220V时延很短,从而导致220V加到后面24V处理电路当中,因而烧坏一大片……
题头题名意即电源供应端只有两线,加在此两线上的输入电压有可能是AC24V,有可能是AC220V,阶跃跳变不定时,时延为毫秒级。中间搭个电路安全顺利平滑过渡到DC24V,我目前还没想到什么好法子,盼电源达人提个好点子,谢谢!

网友A:
估计你要买特种电源

因为外国是110V供电,国内220,所以全球通用的电源可以在80V还可以工作,你要输入到24V,更低了,订做吧

网友B:
可用串联型开关电源

可用串联型开关电源,低于24V开关管直通,高于24V电路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C:
用反激式理论上可以

我做过50-26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