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wm控制器ss软启动引脚为什么要接一个接地的电容?

楼主(2008-09-24):
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还要,软启动的原理是怎么样的?和这个电容有关系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电容就是产生一个缓慢上升电压的作用,也就是产生软

软启动的作用就是不要一下就全力输出,这样太累了,一点点加大力量比较舒服。

网友B:
电容电压不能突变

网友C:
这个就是软启动电容

网友D:
RE

就一恒流对电容充电,微积分学过? 电容上的电压线性递增.斜率与电容的大小成反比.占空比与电容上的电压成正比.